求液晶三星2233SW的MCU程序

楼主(2010-07-20):
该机测试电压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开机..听客户说他使用之前会老提示非最佳模式,有时又不能开机..求哪位大侠给个程序.谢谢!

网友:
  分辨率重调一下看能否不?开机按F8进VGA模式进行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它问题是开机指示灯不亮.何来关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客户不是说在家又时能开机又时不能开机。他家的显卡是独显还是集显?如果是独显干脆把显卡给他换了算了。集显就加焊了,不过事先要声明下。以后一次也点不亮可别要怪加焊加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主机啊  是液晶哦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想我还有个东西没有清楚,你的那个显示器你是不是只接在唯独的一台主机上?没接别的主机上试试么?不好意哈……搞了大半天没弄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不接主机前提下开机会有自检信号出来的 电源指示灯会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就是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