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进水T40遇到的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7-20):
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进水T40,原故障为无待机,不通电。拆机发现在PC CARDBUSA槽各两个MAX1845有大片腐蚀。清理干净。换了两片1845及周边电阻电容。跟据点位图把断线的地方飞线接起来后。接上电源所有的待机电压都正常了。待机0.04。也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但是关不了机,按开关关机后,所有的工作的电压都没有关掉,但没了时钟信号。裸板+CPU测试,电流从0。6A左右掉到0.4A的左右不动,再开机无反应,必须把电源扒下再接上才能开机。再接上的话待机也回到的正常的待机电流0.04A。试试不接CPU风扇直到风扇报错也关不了机。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这是待机状态

这是开机状态

这是关机状态。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
应该是后级还有轻微断路的地方。慢慢查吧

网友:
有什么表述不清的请各位提醒。

网友:
这是正常待机状态

开机后

关机后电流没有SHUTDOWN.

网友(点评):
图挂啦,处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关机时序出问题了。这有篇关于关机时序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1701998   修好后说一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不知笔记本的关机时序是不是开机时序的逆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的,你看看那篇映泰的帖子就明白了。那块板是有一组电压不能关闭导致后面的都不能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搞定了是PMH4芯片的问题,更换后问题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