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高手解答瓷片电容

楼主(2010-07-20):
今天收到一台19液晶显示1分钟左右黑屏,开机检查是接灯管的一个蓝色瓷片电容坏了引起的!是3kv  10  店里没有这个型号的不知道换上3kv  33j可不可以 请大家知道的帮忙一下!

网友:
??大家都不知道吗

网友:
可以的,只要是在高压接灯管部分的颜色大小差不多的都可以

网友:
那个 耦合电容应该是可以的  吧  楼主测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
可以的,只要大小差不多,位置差不多的,一般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是高压电容,只要耐压值不小于原来用的就行

网友:
目前我是没有接电容在试机

网友:
我现在就用33j的来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三倍了,测试是可以的。
尽量用减小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刚用33j的下去测试,结果没几分钟里面就很烫了,我马上就撤了!不知道不接上去可不可以,这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作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的回路耦合电容,注意事项9楼说过了。

网友:
再找一个20几皮法的串联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