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P208G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7-20):
找不到KBP208G的桥堆。

网友:
显示器用整流桥 规格没有那么严吧  我们更换显示器用整流桥都是用一种代换的  而且也没见有在烧的

网友:
桥堆主要是电流和电压值。看样子电流是2A的 ,一般用2A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
我手里有个KBL608是不是可以代换呀。

网友:
一般桥,坏了。就是电源板不上电。换桥了,下面电路还能有别的毛病吗。。。。

网友:
怎么都看了不说话呀。
KBL608能待换吗。

网友:
只要是220V用的整流桥,一般都能用。

肯定能代的。

网友:
谢谢。终于有朋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