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7-20):
精英的主板,型号未知,VIA芯片。开机不触发。测得开机针有3.3V电压,跳帽也有3.3V电压,PCI14脚有3.3V电压,绿线和紫线有5V电压,当短接开机针时,主板不触发。开机针有电压跳变,但是绿线不能被拉低,始终为高电平。从绿线跑线到8282M下,看不到线跑到哪了,朋友告诉说测一下8282M的5脚有没有电压跳变,我测了,短接开机针时,5脚有电压跳变,从1V跳到0.1V,松开后,一直为0.1V。这样是正常吗。断电后测得电压还是0.1V,必须把电源线断掉,再插上后电压又回到1V。求思路。是不是应该把8282M吹下来啊。还是它就是坏了。菜鸟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VIA芯片的好像IO不参与触发吧,看看门电路。。

网友:
5#接收的是南桥的开机信号,9#是拉低绿线的。

网友:
不触发的主板修起来太费时间

网友:
先更换8282M试试看

网友:
5脚外接有一个4.7K的排阻比较容易开路  这是能病你查一下

网友:
比较喜欢不触发的

网友:
有没有简单的回答,一看就懂的那种,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脚电压有跳变9脚电压不变成低电平那么8282M坏掉了  直接更换

网友:
对,5脚的电压有跳变9脚不变,直接换了828M,换了之后还是不行,再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作

网友:
应该是那个8282M坏了吧,查下输出脚有跳变吗

网友:
好,我试试。有结果上来汇报。

网友: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8282M。我这里料板少得可怜。呵呵。到时候买一个。

网友:
先把8282M换掉 再不行看看那稳频电容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