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南北桥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0-07-20):
一般判断方法:
1。温度法
2。关联元件测试法
3。周边电路电压测试法
                              北桥好坏判断方法
  一。直接打北桥上或者北桥芯片的周围电容,如果有短路,则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内存插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南桥好坏判断方法;
一。IDE口:打2-9、11-19、21-29、37-39针等,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二。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快速判断南桥好坏的方法

   一。PCI(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则南桥损坏。
   二。南桥周围电容对地阻值短路。
   三。USB数据线对地阻值短路。
   四。待机时,南桥温度高。
   五。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阻值短路。
   六。1117稳压管中间脚对地阻值短路。

网友(2014-05-10):
这个很强悍

网友:
很强哦.我看到两个这样的文章了,再次谢谢.也收藏了

网友:
撸主,又见到你了,学习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如果能把测试点上张图来看看 就更好了 往往像我这样的新手 都找不到测试点

网友:
大赞, 新手真心学习了,鲁主 辛苦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网友:
  经验多重要啊。。。。

网友:
很好的学习材料,能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新手必看,收藏着

网友:
LZ说的都是经验啊

网友:
楼主这样的付出。真伟大。收藏是必须的。32个赞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说明一下,PCI   A14脚打值不一定要80以上,大部分板子是,但是有一小部分的打值是偏小的,这是正常的,在某些品牌机的板子上我就遇到过,还有补充一下打值电源口橙色线对地也有可能是偏小的也不一定是板子上有短路,这是我遇到过的,是正常的,电源口阻值我打橙色线五十多,但是正常的

网友:
先学习,收藏,以后慢慢消化。

网友:
管理员就是厉害,高手中的火云邪神啊!

网友:
感谢楼主。。。这样以后修机又比较方便判断了。。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2014-06-10):
台板的是吗?挺实用的!谢了解

网友:
收下先再说

网友:
需要配合使用,单个来说不是很准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小白很需要这样概括性的总结 ,少走弯路

网友:
很好的学习材料,学习了

网友:
这个太棒了,对新人非常有用

网友:
很实用,收藏了,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受益匪浅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认真学习了!

网友:
北桥的电容现在对地电阻都很小呀,在于10或以下呀

网友:
要是能够配上实物图就完美了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 长知识了

网友A:
我有几款主板桥坏了都很烫手的。

网友:
确实经验分享谢谢了

网友:
赞,这是平时的积累经历,好好学习!

网友:
这位兄序号,PCI A14角和1117中间角对地小于80,不一定是南桥坏吧。
网卡也有可能。
要先把外设(比如说网卡拆掉)在测,就可以确定了。
你说的太绝对了。。。会误导新朋友滴!

网友:
支持大师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