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 电源板一个芯片求助

楼主(2010-07-20):
今天接到一个明基Q7T4显示器是不开机的,现在有一个叫做1200p60的芯片不懂它的引脚定义,有哪位师傅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是1200AP40的  P60的差不多  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是DIP8脚的吗?插电指示灯不亮?保险管烧没?好像不是电源的问题,你换一下前面板的开关试试。我修了两个明基的不开机都是开关的问题。你量一下开关。

网友:
这样问没有人有办法回答你喔,至少要把一些基本条件说一下,例如电源版输出的电压有没有正常,或是电源指示灯有没有亮等,不开机有很多原因喔?你这样问,我可能要出一本书来回答你了

网友:
我接一台,R603烧了,不知哪位知道是多大的,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