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4520G amd双核+G86显卡版 开机不显

楼主(2010-07-20):
ACER AS4520G amd双核+G86显卡版 开机掉电

看帖子说是桥通病。接着加焊北桥,变成开机不显了, 电流上到700-800ma。但是不掉电了

接着又拆下内存看看吧。 电流突然上到1.2a左右 重新上内存 开机显示LOGO了。

本以为好了 放那过几天后,现在开机又不显示了, 外接也不显。 电流还是上到0.7-0.8a 怀疑桥没做好,看电流应该过桥了啊,接着又加焊了下显卡,还是一样,拿掉显卡 电流卡在0.6a几左右, (拿掉显卡 电流在0.6a左右是不是说明应该和桥没关系了?)

请问下怎么检测是显卡还是桥的问题(我这没有多余的显卡版)

到底是显卡还是桥的问题,这个板子之前做桥有点变形了,不敢再坐桥了。

现在终于好了

竟然是CPU得问题 !

换了一个 CPU电流上去了 接着LOGO 出来了  而且这个机器果然是 不上硬盘出LOGO后黑屏

研究下图纸 看看到底是啥问题!

AMD的cpu 竟然有这种问题!

网友:
上内存测电流如有没有跳变的话肯定是北桥没做好,有料最好换片试下。

网友:
有过北挢电流会上到1.0A以上,再来是1.4A 1.5A之後会突然上到1.7A,等LOGO出来约2.0A。你参考看看

网友:
加焊还有问题 就要重做

网友:
现在终于好了

竟然是CPU得问题 !

换了一个 CPU电流上去了 接着LOGO 出来了  而且这个机器果然是 不上硬盘出LOGO后黑屏

网友:
AMD的CPU易坏吗

网友:
AMD的U是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