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804M03

楼主(2010-07-20):
CPU、内存、桥电压都正常、有复位、单桥NF4的、加焊了桥、刷了BIOS、换了CPU、939的主板、还是走F0、郁闷了饿、

网友:
你说的复位是不是指PCI插槽的复位  吗,有没测CPU复位呀?仔细看看有没掉件断线的 换io  拆网卡

网友:
32.768k或者桥坏

网友:
IO换了、A14桥阻值没挂、没有短线的、网卡拆了、还是F0、应该是PCI复位吧、??? CPU复位怎么测?  CPU有电压、  BIOSS是不是刷错了? 谁有foxconn CK804M03 939主板绿颜色 这款BIOS,单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灯座看一下桥有没有问题  再就是打一下PCI   USB  BIOS数据线的值

网友:
USB BIOS的数据线的值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