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遇到2台 同样是IBM

楼主(2010-07-20):
昨天接台IBM X60T的本子 现象是处于电路保护状态 解除保护后怎么开关机都是正常的
但是关机放置一段时间后 又自动保护 无法开机 每次要修的时候 它都是好的 没有不开机 但是一拆完 可能是解除保护后 就正常了
今天又遇到一台 T43集成的本子 又是一样的现象 崩溃中。。。谁能提供点解决思路
不开机

网友:
是不是机器没有装好 主板上有元件接触到外壳

网友:
肯定是有的地方对地了,没什么好奇怪的,一个一个查肯定查得到的,以前我也碰到过这们的问题,联想机子,后来发现是光驱供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