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0-07-20):
我这有一台被雷打坏的15的联想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花了2个小时修好后 电源带不动负载 一带上驱动板后5v电压跳变 5v-0.3v跳变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能驱动板或其他电源电路部分还有短路的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空载电压正常 ,一接负载输出电压便下降,接负载输出电压下降的原因有300付滤波电容不良,尖峰脉冲吸收回路电容不良‘;电源开关管性能下降等 可替换原件进行判断

网友:
换下电源管理,一般的都会好

网友:
估计负载短路的多 接一下假负载试试

网友:
雷打的一般都是前级出问题多 PWM外围元件 EMI电路有问题出会引起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