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EX3 彩盒灯常亮

楼主(2010-07-20):
EX3 P117A打印机彩盒灯常亮盒都已换过,
打印机

网友:
按住进纸键和清洗键(个别机器是换墨键)开机,2秒后松开进纸键,再过2秒松开清洗键,再按住清洗键直到所有灯同时亮一下、字车有动作,松开键。
i不行。下个清零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