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掉电

楼主(2010-07-20):
我有台 ASUSa6000 主板 待机0.08 开机后 屏亮有时候进系统掉电有时候开机就掉电..保护隔离有个保险和时钟芯片发烫...待机网卡发热但不烫...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掉电的先排除散热和软件问题 能亮掉电的和这两者关系很大

网友:
感觉绝对不是散热和软件 因为 有时到log 就掉....

网友(2010-10-08):
  俺这台灯一闪就不亮了,也不知是哪的事。

网友:
这肯定是板的问题,不会是软件和散热的问题,摸下板上哪里发烫,再就是 电压

网友:
我以前也有台这样的机器,是INTER 的CPU,跟你的故障差不多,我做了北桥,好了,可没到十天又回来,又是同样的故障,后来我换了个北桥,等些天,又拿回来,同样故障,最后换板了,

网友(2010-12-13):
晕倒,我现在手头也有这样一台机器,也是开机上不了1A就掉电了,也准备想做北桥了,看样子也是一样的问题,难道也让客户直接换板?

网友(2011-11-18):
我碰到的是 用电池能正常使用 单用电源不行 一显示就掉电

网友:
郁闷   充电芯片换了  之前是有时候能充电 有时候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多 我的也是 还没有搞好呢

网友(2011-12-23):
w我的 还没有搞好呀

网友(2012-04-13):
没结果ing  郁闷呀 滴啊急啊不来围观 看看那吗

网友(2012-06-14):
跟我一台一模一样啊。加焊显卡,用了两天就这情况,有时可以玩几个小时,有时一到LOGO就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折磨了死我了。!!!!在网上搜了一下待机0.09 网卡发热,时钟发热,开机显卡,北桥,南桥都热,先摘掉了网卡,待机正常了,可是还不亮屏,后来查了一天,最后是显卡旁边的个电阻坏了 ,就在显卡的晶振下边。黑色的。!!!!有个朋友发了这个贴子,真叫人郁闷,显卡也有晶振,看不懂。至今未果啊。看有人说换过显卡,是新的,也就用了几十天又返修回来了,量电压都正常。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没好主板测试。反正,北桥,时钟芯芯是有点烫手。有解答!!!!!!!!!!!!!!!!!!!!!!!!!!!!!!!!

网友(2013-09-17):
我也遇到罗同问题发热 反复掉电

网友:
无语,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2015-02-04):
此机器是不是有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