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5V 和12V 不停的跳变 不知道那里问题

楼主(2010-07-20):
手上有一个坤派的显示器 保险 和热敏电阻烧了 换了后 5V 和12V   不停的跳变 不知道 那里问题 有遇到过的吗 电容我都换了 TL431也换了  光噢也换了 就管理芯片没换 不知道那里问题  请高手帮个忙  看看那里问题 谢谢了

网友:
  你直接把电源板给改了吧。这样的不果好修啊

网友:
断开负载试试。

网友:
PWM芯片 有没不良。一般不会只烧保险跟热敏电阻那么简单的

网友:
有什么办法 能修好女人  换哪里能好呢 谁有什么办法

网友:
女人不好修。。。。

电源修不好的话换电源板吧 少挣点就是 下次再挣回来 整个大美女回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