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tx开关管发烫。

楼主(2010-07-20):
杂牌atx开关管发烫,5发SB电压正常,但绿色控制电压只有0.25V。摸主辅助开关管发烫,是什么原因引起?
原因

网友:
换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
看看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换一个试试

网友:
什么电源芯片, TL494??????

网友:
哪个开关管发烫,是不是副电路供电?

网友:
如果主开关发烫 是是其中一只主开关损坏了

网友:
辅助开关管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