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R开机按键上电压消失维修(自动关机)

楼主(2010-07-20):
接过几台这样的了。通电开机按键上有3.3V电压。按下开机键后电压一直为0.电流上升到0.4A左右后掉电,开机键上电压又回升到2V以上。其实这是因为开机键电压一直为0V系统在几秒后关机了。让我们感觉像掉电的现像。因为以前修过一台是因为南桥电压不正常造成的。在论坛也看到过一贴 子说是换南桥后OK。所以在按下开机键后测南桥旁边的电感 发现有两个电感上没有电压。发现和1.5VS的电感相通。(无这机子的图纸用A8J/F的图纸说了)这下好找原因了。找到1.5VS芯片就是ISL62227.找到ISL6227的同时就看到D5201已经炸了(芯片上写的是6T6吧)。连ISL6227一起换掉。通电不关机了。测电压1.5V升级2V了。VSEN有问题?测了VSEN脚上的电阻没有问题。把电容换掉后。电压正常。机器OK!~ 这机子出这问题也很多的哈。以后大家可以往南桥方面查了。以前我遇到一台没有修好。因为是顺着开机键上的电压查过来。发现到了键盘芯片了。没有头绪!~这肯定是南桥工作不正常,发出的信号。至于发出的什么信号我。 不想管了。这两年不想研究了!~有兴趣的朋友去研究一下吧。挣点分!~

网友:
什么时候能成为你这种高手就好了。

网友:
VSEN 是一路什么电压

网友:
电压反馈,ISEN就是电流反馈,不然这种电路怎么调整?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测各大电感电压有没有正常出来先,然后再修其它的.

网友:
我是新手啊,有点看不太懂啊

网友:
思路是测各大电感.有修过这种经验才去测SB的旁边的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