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电源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07-20):
长城ATX-350P4,能开机,进入系统后5~10分钟自动关机,更换新电源后系统正常使用。 量了这个电源的输出,-12V为-10.2V ,其他+12V,+3.3V.,+5V的都在正常值,请问大概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
电源看一下有没有电容坏掉,有可能是性能不稳定

网友:
刚刚打开电源来看了,没发现有电容 涨鼓 的现象。

网友:
是电源质量问题可能你买到假货了

网友:
楼主上个图,让大家鉴赏一下。

网友:
长城的假电源多得很,做工与长城厂做得区别很大。
—12V在10V左右,把相应的电路上的滤波电容换了之后还是老样子,考虑换掉整流二极管

网友:
你把电容全换了 看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在电脑开机的情况下,测一下电源在主板插头上的各组电压,看是否正常,把数据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