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2显示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0-07-20):
一台宏基5572笔记本(GO7300独显)显示不正常,字符抖动非常严重,于是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怀疑屏线坏,换了屏线,还是一样的现象,于是用个屏代替一下,还是如此,排除屏线和屏的故障,但是外接显示器又正常,应该不是显卡问题,不知道如果维修,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检查,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 显卡
你拆机的时候那个电脑脏不?

网友:
不是很脏,显卡如果有问题,外接显示器怎么会正常呢?

网友:
上部分已经排除了就只有下部分哦,而屏线接口的数据线是直接连到显卡的,必定是显卡出问题了,而外接显示是显卡发出的另一路模拟信号的。

网友:
显卡,显存都有可能,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显卡供电波形,排除电容问题

网友:
确实是显卡问题,虚焊造成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额 第一次遇到显卡虚焊会造成屏抖  长知识了

网友:
问题肯定在显卡 ,楼主 说显卡虚焊 修好,正好验证了我的推断 呵呵 !

网友:
显卡的VGA输出和LVDS输出不是一组线,是分开输出的。外接正常并不代表显卡一定是好的。楼上几位分析是正确的。是显卡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