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

楼主(2010-07-20):
        我这有块昂达主板.问题是不插显卡跑2221   想请教下楼主是什么问题        插上显卡就不过内存了
          请求楼主帮帮忙

网友:
首先查一下全板电压,正常后在刷BIOS。

网友:
主板型号,主板上什么U 多大的U  内存等等最好全部写清楚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给你解决问题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桥虚汗或者哪组电压不对

网友:
不会是NF的主板吧,这种型的板有通病

网友:
插上显卡就不过内存了,, 这应该是芯片空焊了, 回焊一下应该会OK的,

网友:
感觉你这个应该是单桥的板吧,不插独显可以跑完码,插上独显就C1-50-C1这样循环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桥空焊了,这可以说是单桥板的通病

网友:
照样子看是桥虚了噢

网友:
是NV的三桥合一吧, 虚了的症况

网友:
不用想了,做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谢谢  楼主啦 !    是桥空焊

网友:
描述问题的时候最好说说主板的型号 每种类型的主板都有它的通病 这样前辈的经验你也能学的更多  你那问题怎么说呢 应该是865PL的吧  查下显卡插槽里面的针脚  显卡供电 北桥供电 以及周边电容有无鼓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真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