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DAS-V6斯巴达克主板

楼主(2010-07-20):
主板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全正常
可是不跑码
座子是透针的
南桥焊过了
LM324也换过了
请问各位帮忙想一下还有什么可能导致这问题呢

网友:
供电正常,那时钟正常不?
BIOS的资料是否损坏?
不知你换LM324是什么原因?

网友:
LZ说的太笼统了,主板不是说电压正常它就会工作的,还要时钟、复位都正常才行,
   有复位的话就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测下CPU复位有没。CPU复位还后只能刷BIOS 拆IO  网卡   如果CPU复位不正常就按时序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  查时钟  时钟正常为查复位
这些都正常的话 不跑码先刷BIOS  压座子 压桥  拆网卡 拆串口  打各总线的值  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