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0-07-20):
新手想问下怎么测试CPU的时钟和复位,详细点

网友:
买 一套假负载上面全都标有测试点

网友:
严重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
买套假负载不贵 一百多块钱!!!!30多件 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假负载上面都有详细的标识

网友:
那没有假负载要怎么测>

网友:
没有负载只能根据图纸或是跑线路来确定测量点,那样难度就更大了。做维修的工具是必备的。

网友: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假负载了。

网友(2015-11-09):
要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