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A05

楼主(2010-07-20):
来的时候检测卡灯一闪一闪的
以为是桥供电的问题就没太弄
放一边了
在拿过来就不开机了
很不解,电池电压有
跳线上没电压
连线一个有供电只要和地内根一连电压就没有了
待机什么的都没有
高手们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查南桥1.05V供电和PCI-E显卡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RT9214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桥供电是9202
他怎么判断好坏啊
我已经换过2个了
可是故障依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压没有 查一下3.3VSB转换元件  CMOS线路没有电压还是比较很好查的  一般是肖特极二极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