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重启

楼主(2010-07-20):
前几天遇到一块主板,是蓝天m7xt的,原先是主板短路,将短路搞定后可以开机了,但对其进行重启时却出现了无sd波形的怪现象。(没有接HDD,只装了CPU和内存条测开机和重启,可以开机,但无法重启。)哪位高手有想法的给指点指点

网友:
无法重启,应该是复位电路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这应该是桥问题多

网友:
从复位电路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