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0发出zz响声

楼主(2010-07-20):
前两天修了一个DELL 500笔记本,系统供电芯片是TPS51120,开不了机,测CPU供电没有产生,实测瞬间有电压产生,当按到TPS51120时,发出声响,以为坏了,zz响,当时订了两个全新的回来,上上还是响,不知同行们的响不响

网友:
可能有短路了

网友:
待机35V都有,就是一按这个件电流就变了,而且发烫,换了也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上网本用的是该芯片不响,无3/5V换一片不烫还是没有,有没朋友知道它的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焊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我修过一个老奔3  故障相同   我的是通病 CPU核心3410 拖下就好了

网友:
现在这种问题很多 一般是IO出了问题

网友:
测以下该IC的各个引脚,看是工作条件以及后继是否有短路

网友:
你用一张纸隔一下按 看会不会有异响 没有的话那就是你的手改变了阻值或者间接短路 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内部电压失衡

网友:
如果3V 5V本身没有短路
查一下3V 5V的后级电压
可以采取逐路断开的方法查

网友(2010-08-19):
典型的负载短路了。

网友:
还是看看工作条件啊。

网友:
看看后级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