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液晶显示器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0-07-20):
现一台15联想液晶显示器不显示
经查高压板坏
高压板为两灯大口
主芯片为OZ690S
供电正常无意中短接了5脚
灯管亮了一下灭了上基地查资料得5脚为供电
我就奇怪了
供电接下地就有显示了不可能呀
贴片电容换了没用

网友:
    你那种情况可能不是灯管的问题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亮下就灭,但还显示一下是不?

网友:
一定是高压板问题嘶
我用灯管试过了
问题就是五脚为供电为什么把他接地也会亮呢
原理说不过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