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高压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0-07-2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tl494       16脚接地或2脚接10K电阻到12V,这个我经常用,一般都要接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
去高压保护是什么意思,小弟是菜鸟,很多专业术语不会。
如果叫我修的话我还能修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暂时把高压板的保护功能关闭以此检验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液晶有的时候点不亮,点不亮很有可以是高压板有个IC。哪个IC遇到电压不正常的时候会起个保护,所以说把保护去掉一样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说 。
  去了保护、如果液晶还是不显示的话、那就证明灯管有问题 ?
  亮的话就是高压板电压的问题(或者是说高压板本身的问题)
  平时可以不可以把这个高压保护去掉 ?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这样的  ,平时正常就没必要去,不正常可以先这样的,

网友:
能修还是修上好,一般不要把保护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