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NC51E 开机几分钟就关机?

楼主(2010-07-20):
精英L-NC51E 开机几分钟就关机? 系统换了,内存、显卡都换了,CPU温度也不高, 整部了了!! 请求中国
主板维修
基地的高手、、、
cpu
显卡
主板维修

网友:
你摸一下主板上有没有哪个元件发热严重的,如果烫手的话就是不正常。

网友:
关键的CPU怎么不换一下来试?

网友:
这个C51的板北桥容易虚汗,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电源呢,LZ没换吗?
几分钟自动关机后再开还能用吗?
LZ最好把问题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掉电问题太多了,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北桥加过焊了,电源换过了,现在刚刚换掉u,暂时还没出现故障!

网友:
袁晓勇
的帖子
放上一天在开能用20分钟左右,掉电以后还不等进系统的就掉电了!

网友:
这样的板最难修,要是有经验的老手也不容易一下就搞定,看来你还要花些功夫,费些时间和心思,呵呵!

网友:
技通电脑维修
的帖子
CPU温度不高 进BIOS里面看一下检测的温度是多少度
是不是BIOS里面误报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