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5寸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0-07-20):
这个显示器是外置电源的那种老显示器,拿来的时候闪一下就灭,换了高压板,显示正常,就是不定时的闪屏,用户来试机搞的自己没啥说的。这种故障怎么搞哩,哪位老大出来指点

网友:
外置电源电压正常不?如果有可调电源就测下每条灯管的电流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
换高压板再测吧。

网友:
这种问题觉得不是在电源和高压板就是在灯管

网友:
闪屏一般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换过了二楼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