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上网本一开机就死机(有图有真相)如何解决

楼主(2010-07-20):
按F2和F10都没反应,是不是只能拆了?
笔记本

网友:
山寨本的BIOS很容易坏的!刷个BIOS再说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楼主不防刷下试试,不过那BIOS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网友:
BIOS不行再试下南桥 很多挡Logo的机器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