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维修一例,不细心的后果!

楼主(2010-07-20):
开机没反应,主板的灯亮,换电源还是一样,直接测电压,晶振电压异常,我跟客户说拿回家才行,拿到家里拆出主板,开机立马行了,第一反应时漏电了,速度在主板的螺丝都加了个塑料垫,上机箱,又不行,我当时就郁闷了,把内存,显卡拆出来,开机,正常- -!换了个显卡,正常......刚开始的时候我竟然忘了最小开机这个技巧- -!郁闷。但是有个问题我郁闷的是,那个显卡上去后怎么会影响晶振的电压(回家差点就直接换晶振了- -!)......

网友:
呵呵我以前还看到过一主板不插显卡不开机的
害死人呀

不过忘了那个型号了
所以请同行注意下

网友:
要插显卡才可以开机的是硕泰克的板,要上U才可以开机的是英特尔的板!

网友:
要插显卡才可以开机,有这样的事,学习了

网友:
头一回听说这样的事,长见识了!

网友:
插显卡才可以开机的是硕泰克的板,AGP槽旁边有个跳冒,跳过来不插显卡也可以开机。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维修基地真是不错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主板

网友:
见过这样的板,不插显卡开机显“FF”,上显卡才跑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68&pid=1701064
硕泰克的板必须差显卡才可以开机,一开始不知道是郁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硕菁848PE  的,不上显卡不触发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的这个经验很好,让我们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见到过一个硕耐克的不插显卡不触发的,最后上网上查一下才搞定,真是修死人

网友:
下次遇到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呼。。。真是的,要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的。为什么不统一下呢。呼。。幸好硕泰克的板少点

网友:
觉得楼主基本功不够扎实

网友:
要插显卡才可以开机的是硕泰克的板,要上U才可以开机的是英特尔的板!
我还见过少一样都不开机的,大多是INTEL的,特别是品牌机的主板

网友:
哈哈,维修一定要细心

网友:
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