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2幸运的维修

楼主(2010-07-20):
                                                东芝A202维修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东芝A202的机子,说拿来清洗一下风扇,受理下后开机试一下能开机【按开关第一次开机掉电,然后再按就没有掉电了,所以就没有在意】。
      清洗完后,装起来后,开机上屏亮的瞬间就掉电,可调电源跑到显卡的位置就掉电,然后拆机把上屏拔了,可调电源就能正常跑码了【跑到显卡的地方也不会掉电,能跑下去】。在外接显示器试下,也是跑到显卡的地方掉电。
     客户就在旁边,我就对他说你的主板有问题,好在这个客户好说话,他叫我在检查清楚是什么问题【有可能这个机子在家也会掉电,因为我第一次开机也掉电】,
       我再拆机进去看一下,我就想起东芝M系列的有一个通病,开机就掉电,把CPU座背面的大电容换掉,或者加两个电容【在打电旁边有俩个电容空位】就不会掉电,我发现A202的主板跟他们差不多,就加了两个电容,装起来开机就一切正常了。
        比较幸运的是客户没有说什么,还是付钱了,

网友:
怎么叫幸运呢,都是凭你的技术修好的,就应该付钱嘛。。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楼主 :谢谢你,我原来以为  那个电容 只能 更换原装的呢。  (原装的很 贵的啊)  。感谢楼主。

网友:
东芝机器的通病啊

网友:
在你画圈的位置装电容 那你CPU 底座怎么装上去的?  那个位置好像不能装东西吧  要装在CPU座子旁边

网友:
东芝的通病,CPU加电容

网友:
用钳子把CPU座那放电容的地方给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