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Z99T图纸一份 或者请教师父max8760的开启电压!

楼主(2010-07-20):
接手一台Z99T 发现CPU无供电 查供电芯片MAX8760  10PIN有供电 但是6PIN没有开启电压 在基地也没找到图纸 不知6脚信号从何而来 所以来求图纸一份 或者哪位师父知道max8760的6脚是谁控制的 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
是什么开启电压。是VCORE-ON吗。一般是有EC发出的吧

网友:
/SHDN  关断控制输入。该输入端不能承受电池电压。接VCC时正常工作。接地时IC进入1μA (典型) 关断状态。在从正常模式到关断模式的过渡过程中,输出电压的下降速率为TIME设定摆率的4倍。关断模式下,DLM和DLS被强拉至VDD以将输出箝位到地。将SHDN强拉到12V~15V,可禁止过压保护电路和欠压保护电路、禁止相位重叠,并清除故障锁存器。不要将SHDN接大于15V的电压。

网友:
可以参考下其它华硕图纸,看max8760 EN信号怎样设计,可怜我图纸很少,没法帮你了。

网友:
张总!太佩服您了 !还有楼上的师傅们 谢谢了 这台本本是自己的 没图纸!实在是无从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在PDF阅读器里的全盘搜索功能搜索一下你主板上的一些芯片的位置!看能不能搜到芯片型号和位置一样的图纸!
我记得好像Z99的图纸和华硕一款机器的图纸是一样的!我当时是想找一个参考的图,无意中搜索发现2个机器的图纸居然一样!

网友:
一般是EC发出的H信号.看看有没有这个电平在说.还有就是查芯片启振条件.先查1.V+.VCC.VDD.BSTM供电.2.REF(基准电压)3.SHDN的电平状态(如无H电平时在考虑什么东西控制它吧).4.D0-D5的引脚状态(用假负载)5.DL.DH输出的脉冲信号.6.高低端管好坏7.CS.CM组成的反馈电路.实在不行就断开SHDN的引脚.插上假负载(D0-D5无段线等情况).V+.VCC.VDD.BST供电正常的前提下.给SHDN以一个H电平.量电感末端有没有电压输出.如输入但马上有没了那么看看LX与BST之间的升压电容.反馈稳压电路.一句话就是判断是芯片坏了还是SHDN没有收到ON信号.我既没图纸也没修过.是看此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说的.说对了是瞎蒙.错了就当是胡说八道.呵呵·

网友:
晕..没看清LZ的内容.说了这么多废话..已经没有ON信号了.就当我没说吧·o(∩_∩)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兄弟,理论不错啊。

网友:
回复 杨方斌 的帖子p 这个就是VCOR-ON呀。一般是EC发出。要不会经过一个3个脚的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比起前辈来说是“班门弄斧”了 ···见笑.见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会经过MOS管吧?第一.电平信号属于小功率没必要用MOS管。第二.不论是用三极管还是MOS管都是起开关作用(不可能是起放大作用)这类电路中要是用开关管的话一般是E级对地的.那就变低电平了.而SHDN是高电平开启.第三.如果是引用其他电路的电压.用开关管导通得到高电平的话,完全没有必要.EC发出的VCORE-ON信号就可以了.一般是经过一个小阻值的电阻.以上是本人愚见.不对指出还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