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开机掉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0-07-20):
          接到客户一台方正R651R。客户说开机掉电。 我以为能显示。上电流表。电流上到1。0几A跳变一次不显示后掉电。把内存拔掉重插一样。换个内存槽也一样。报北桥。当时认为是内存没开。拆机一看主板我认识。志和代工L45II。以前在工厂修到过这种板,这主板有通病。用示波器打EC跳一下可能是北桥,跳俩下可能是93C46(这个里面有资料。别的机上的93C46用不了)可惜现在没的示波器用。担心是不是不是93C46坏了。那就麻烦了。
           唉,   先 拆机再说吧。拆下主板。加电。怪了。电流没跳变了。内存没装好?又洗了两遍内存槽,电流仍然直线上升无跳变后掉电。怀疑CPU没工作。只好量了。电压都正常。PCIRST  正常。凭记忆找到CPURST也正常。是不是还是内存没开呀。量内存槽电压。SMBCLOCK。SMBDAT也正常。只好量槽子了。只有一个大3欧。想做北桥了。想到会不会是BIOS,因为我们之前一般都先刷个BIOS。但刷BIOS还要拿到朋友那去。懒的跑。算了再量量。想到没跳变是不是还是CPU没工作呀。算了还是上假负载吧。老实的量数据线和地址线吧。炅恕R桓鑫拗怠2榭醇俑涸孛欢辖拧O胝饣乜隙ㄊ潜鼻帕恕9?艘换崴懔烁?孪撸ㄒ蛭?颐且郧霸诠こб?鯞GA都要找到点才能做的)。所以然就跟线到CPU背后。一看愣到了(自己太不小心了)CPU背后有一点氧化。唉。自己太不小心了。开始豆没看到呢。幸亏量到了。把氧化地方加锡。仔细看才看出来断线。接上。量假负载值正常。窃喜。上电。电流一路跳变。接屏方正出来了。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写出来只是提醒和我一样马虎的人以后仔细点。
我上论坛经常看有的朋友一做就把三个桥全干了。可能你们做BGA技术很到位吧。我是用风筒做所以我每做一个桥都很小心。但我认为如果大家有时间还是多量下。两个BGA同时坏的还是少数的吧(请高手不要拍砖。可能是我自己做BGA能力有限)。
     第一次发贴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你说的很对,不要主板一上手,没有信号跳变就干桥,本人修本本爱干净,爱原装,所以,干桥也是多量量,最后确定是桥才干桥,干桥后还要迅速洗刷一番,这样看上去跟没有干过桥一样,保证了主板的纯洁性。

网友:
呵呵,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不够仔细没找到真正原因。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记得维修第一部就是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