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卡雷击,能上局域网但不能上外网

楼主(2010-07-20):
Acer 4736g雷击不显,换网卡芯片后能显,网卡芯片为atheros  ar8131,能上局域网,但不能上
internet(外网),一查没有网卡物理地址((mac),这当然不能上外网,物理地址存一般存在一个8脚芯片里,如93C46等,查电路图没有类似芯片,
问题:
1.这种网卡芯片的物理地址存在哪里
2.或者在WINDOWS系统里能搞上网卡的物理地址吗
3.还有网卡芯片旁边常用到 at24c16 这种ROM芯片,12347脚接地,56脚是时钟与数据,这种接法不可能存物理地址吧
或者说这种芯片有什么作用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macic  就是集成在南桥里

网友:
边上如果没有芯片。就在BIOS里面。
系统里面可以弄个临时的。但是重装就没有了。如果想在系统里面刷ROM。需要专用软件。

网友:
能上局域网不能上外网应该是软件问题.
我没见过这种情况下是由硬件引起来的.

网友:
不会吧 如果没有MAC那应该局域网也不能上的 能上局域网肯定就能上外网了 外网就是个扩展的局域网而已

网友:
你把PCI台式机网卡的8脚拆了,能上局域网,带不能上外网,不信你试试

网友:
那正好请教各位,网卡芯片坏了不是不能代换了,因为换芯片物理地址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