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问题

楼主(2010-07-20):
请教各位大虾,当跑线路时,跑到不知道怎么跑该怎么跑,我总是跑到一些地方不知道在量那里往哪跑了,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先要了解信号的控制方式  大体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网友:
请问控制方式是指MOS管这些元器件的吗?

网友:
在站内搜一下“跑线路”,相关贴子很多,月饼老师前些天(应该是6-1儿童节)也发了一个相关的贴子。

网友:
哦不好意思对电脑维修很多东西不了解发错位置了

网友:
可以对照图纸看一下啊,上面都标的很清楚

网友(2015-11-09):
主板上是分成了很多部分的

网友:
善用站内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