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管屏屏暗维修思路!!!!!!!!!!

楼主(2010-07-20):
LED灯管屏用的越来越多了,,而很多人对这种屏又不怎么熟悉,,感觉没有了思路一样,,,

我介绍下我自己的维修思路:
1.LED 的灯管是由几组LED发光二极管串联后成的灯管,,没法上图,说说算了,一个LED发光二极管要3V才能达到最亮,而几个LED串联后,需要10几20伏才能达到最亮。这和阴极荧光灯管屏不一样,阴极荧光灯管屏需要几百伏的电压才能点亮。
2,LED高压,LED高压可以做在屏上,可以做单独的高压在屏下面,也可以直接做在主板上,,比较灵活,应为输出20几伏,算是低压了,,无需担心线路问题。
3,LED高压板的控制讯号,和普通高压一样,,有一个亮度信号,一个开关信号,一个电源,一个地,而工作原理基本一样,,只是一个吧5v或者电源电压升压成几百伏,而LED却是把5V或者电源电压升压到20V左右。
4,LED高压的输出并不是2根线,,而是4,5根以上,前面说了,LED灯管是由几组LED串联成的,每一组都会引出一条线,,
其实LED灯管屏的屏暗并不难,,只要明白他们的工作原理就非常容易修了。

网友:
串联的?那还要分别连线干嘛?

网友:
一般5-7个串联,一根灯条内有3-4组

网友:
发光二极管是串连加并连的

网友:
我以有什么高见呢,这个谁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以为一根灯管里面LED全是串联一起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还没有维修过这种屏,发光二极管容易坏吗?这些二极管应该和做广告上面的LED灯原理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