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A修好后还郁闷

楼主(2010-07-20):
ASUS A3A修好后还郁闷
    915GM北桥
   裸板上电电流0,3A,没掉电。上数码卡没灯亮也不显代码,量各电压只有+1.5VS不出,CPU电压出来了,经验估计是+1.5VS电路缺少信号。于是量PS51030  PIN5 (+1.5VS_EN信号)无电压,看图纸是SUSB#_PWR 信号经Q95双MOS管转辑出来从而产生+1.5VS EN和+2.5VS EN.    (电路图40页)

继续看图,SUSB#_PWR信号由SUSB_ON经R331转换而成。SUSB_ON信号由南桥发出,
由于华硕的主板上面根本没元件代码,茫茫中想找一个电阻是何等困难,于是看图纸SUSB_ON信号还到达D17阴极,D17阳极到达LPC47N217的PIN18。通电量SUSB_ON信号电压OV,难到是南桥挂了?断电量对地值只有20欧,明显偏低了。于是通电烧,但电流没变化,
断电再量,对地值已无穷大了!心中奇怪了,不管了,通电再看看吧,这时通电掉电了,心想,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还掉电,看见之前JP9 JP10测试点被我焊开(之前断开看是否负载有问题),于是重新补上,再通电电流跑到1,3A多,上数码卡只见跑码了,于是上屏,显示ASUS LOGL了。
    后语,这板由于SUSB_ON信号对地值只有20欧,明显偏低了。于是通电烧却无穷大了,反而无意修好了主板。不知是否PCB板内部短路还什么原因,大家发言说下什么原因。

网友:
测试了两天都没问题,准备交给客户。

网友:
楼主太幸运了

网友:
很是无语  我跟楼主一样啊   云里雾里的

网友:
本想看一看维修思路和过程的,没想到看到异灵现象了!不过也希望自己多遇到这样的活啊。

网友:
测量电路没有什么比测电流更准确的了。。。如果电流没有变化。。不会有短路啊。。还真是想不通。。

网友:
可能烧的瞬间把短路的元件烧成开路了。

网友:
应该是主版上有地方轻微短路,比喻轻微发霉,你用电一烧热,估计给烧干了!
还有就是因为受潮对电容有引响,通电后电容中储蓄了大量电荷,使电容又正常了也可能·

网友:
哈哈,都说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