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奇的键盘口不能用。

楼主(2010-07-20):
耕昇945GC,键盘可以正常进入BIOS,DOS下面操作一点问题没有,只要进入WINDOWS,点击任何键盘键,鼠标马上就死掉。不按键盘,鼠标可以正常使用。
用USB的键鼠没有问题。
I/O是ITE8712F-S KXS,换了两个全新的还是一样。KCLK和KDATA的电容都去掉了。两个的5V都是正常的,对地阻值也差不多。
没招了,高手指点一下。哪里有问题!?

网友:
是系统问题吧??   装过系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问题就不用说了。

网友:
可以重换个CPU试试今天朋友修到一块一进系统键盘死机换了块U好了但这块U装到其它机子上是好的

网友:
兄弟  找到问题了别忘了分享下呀   爱莫能助哦

网友:
我以前也碰过这样的问题,你查下南桥旁边的电阻排。。

网友:
DOS下正常说明接IO的KBDATAT KBCLK以及MDATA和MCLK是正常的
换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没装过系统试吗? U的问题那就神奇了

网友:
肯定不是U的问题,系统问题也可以排除,先软后硬,谢谢楼下的就不要让我再装系统了。
这种问题好神奇,难道是A20GATE和KBRST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已经排除软件方面的可能性

那么你可以试着一个不同品牌或型号的键盘/鼠标看一下。也可换不同接口的键盘、鼠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就是换键盘。

网友:
呵呵,楼主已经找到故障点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明天去测量下KRST和A20GATE。
杀桥太麻烦了,没有100%判定桥的问题,先排除外围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种故障,长见识了!

网友:
也曾经碰到过一片华硕NF2的板在这个样子,键盘能进BIOS设置,能进DOS,但是一进XP就死机,用USB键盘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进来看一看,楼主该想到的都已经想到了。期待高手吧!

网友:
应该就是楼主说分析的    或桥的问题              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曾碰到华硕的某个型号的板子,碰到的情况跟楼主的差不多。由于本人这边的测试用的配件都是正常,心想这肯定是客户的主板有问题了,于是动手换PS/2座后面的排容、排阻、跑线路.......都没有结果,只差干掉IO芯片了

郁闷之下想到去华硕官网上下个BIOS程序刷刷看,结果看到官网上有消息,是关于该型号主板的,主要是说明该型号的板子跟某些键盘会有冲突,会导致不能正常使用,刷BIOS就能解决。

心想这下可好了,下载BIOS刷新之,可是还是老毛病。
最后是换了好多的键盘后,总算有个键盘能正常使用了。
哎,这种不是毛病的毛病,要人老命啊!

网友:
修过情况一样的板

把排容拆掉就好了

网友:
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啊,要不就是不认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