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读硬盘出错

楼主(2010-07-20):
DELL笔记本能够开机,也能进BIOS,但进不了系统,是P3的机器,在BIOS里面能够认到硬盘,由于光驱已不好用,老机器又不识USB光盘和USB硬盘,启动后屏幕上显示读硬盘出错,BIOS已清过零,但没有用,换了硬盘,也到台式机上GHOST个系统进去,但仍然显示READ DISK ERROR ,但在BIOS里面又能够认到硬盘,不知道是否是南桥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BIOS里面看到的硬盘信息有没有看不懂的乱码什么的    有的话就是接口或针脚什么的有问题  拆了看看先

网友:
可以把硬盘拿到其它机器上扫下看是不是有坏道 看下能不能用 有的机器好像在其它机器上GHOST的系统拿到本机上不能用 再不行就看接口这些 不行就只有换桥试了

网友:
LZ  换吧 那是硬盘 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