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各信号

楼主(2010-07-20):
如果修笔记本,如果主板上的各电压。时钟 都正常了。,主板还不工作,往下应该查主板上的那些信号。请高手能给我们这些初学者解答一下,

网友:
LZ
你这样提问,让人怎么回答
我们只能讨论具体的电路故障,非常具体的信号原理,不是LZ想象的那样几句话讲的清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方说当你接到这样一块主板,电压时钟都正常了,主板不工作,你该怎么去修这块主板

网友:
问题有的笼统哦    看看BIOS   I/O  FSB    CPU REST  PCIREST  呀  什么的      有图纸最好了

网友:
问题是有一点笼统,我想要的是高手们的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查  CPU -RST   CPU-PG   CPU 时钟啊

网友:
查一下FSB.MDI.PCI.LPC各总线对地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
什么信号都出来,我想大多数快好了吧,信号全出来了,楼主

网友:
这情况是很难修的。要用示波器看波波来修了。

网友:
IBM查pm h8 ib62501   别的机子直接查io ,没事别动桥。。。

网友:
看有没有复位,PCIRST#   CPURSE#等

网友:
看样子  无边今天心情不好也
引用 网友B:

心情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