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玩游戏看电影闪屏故障!!

楼主(2010-07-20):
一台17海尔液晶显示器,浏览网页都正常,玩游戏大概不到半小时开始闪屏,退出游戏又好了。看电影时也是这样,不全屏没事,一全屏过一会就闪屏。。退也就好,这是哪儿的故障请求高手给点经验。。。。急等!!!!!!!!!!声明:与主机无关。。。。。。。。。。

网友:
有修液晶的老师吗,救命啊,。。

网友:
这样的症状像是显卡的问题吧,既然楼主声明不是主机的问题,那就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看是不是游戏里刷新率过高的设置。

网友:
我觉得也是显卡问题,分辨率?

网友:
显示器 有可能 供电不足  特别是那个300V大的滤波电容 最容易出现那个问题  还有就是12V  5V供电电容  看看有没鼓    供电正常 你用通用板点下屏 看看是驱动板还是 屏问题

网友(点评):
赞同板主的意见,看到这种故障都是心中暗喜,因为钱又要进口袋了,通常12v的电源换掉就好了,不过焊点要补一下(高功率元件的焊点)

网友:
那个300V大的滤波电容也换过试了故障依旧。。有点像屏坏了。。。。。。。。。

网友:
楼主 的闪屏是那种闪啊  是一灭再重启 啊 还是怎么回事啊   指示灯有变化吗??????????

网友:
首先你要换显卡试试,或者把显示器换到其他的电脑上玩游戏试试看看,

网友:
不是主机的问题,那就换个驱动板再试试看,跟屏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