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收了几十根二代内存,不知从哪里下手

楼主(2010-07-20):
今天收了几十根二代1G的内存,以前我都是用的945的主板带的,大部分的坏内存都带的动,就这一批的带不亮。SPD换过一样的好的也一样,求助高手们,像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
怎么收的?在哪收的?楼主推荐一下呗

网友:
没条件只有换板试了。

网友:
换块板试试。哪里有这么好的货源

网友:
别一根修不好就亏了啊!

网友:
现在市场上收一G的二代坏内存要多少钱啊?

网友:
一G的二代坏内存大概在20元左右!!!

网友:
卖给我,我全部要。。。。。。。。。。。。

网友:
今天收了几十根二代1G的内存,以前我都是用的945的主板带的,大部分的坏内存都带的动,就这一批的带不亮。S ...
引用 网友A:

我全部要了。卖不卖。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 。我QQ 552109947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 。我QQ 55210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