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维修一例(无图未通过)

楼主(2010-07-20):
这款机器很多同行都接手修过,市场占有量大,也容易坏,坏了就使得维修业蓬蓬勃勃的发展,给了许多人就业机会。

故障:开机无显,面板指示灯闪两次,掉电又自动重启,循环这样。
维修着手点:电流跳变有15至18下,跳的幅度大,这是正常的,AMD CPU嘛,发热量大,功耗就大。请拆除独立显卡板,我们可以看到,电流变化和前面是一个样,只是少了几步,但不会掉电重启。

这里很清楚了,显卡问题,这机的通病也是显卡,显卡是N卡8400,加焊吧,……加焊?是的加焊,这样轻松,可是问题来了,不好办了,电流的变化看去,显卡没有检测到。

重植珠,细心焊,守在返修台跟前,一次成功,OK,亮机。

交客户,过了一星期,客户又来了,又不亮机了,查,显卡又不行了,这么快,……再查,机器里面没有清灰尘,风扇堵死了,那么就热死了显卡。

做事要心细,除尘是必要。

网友:
请问LZ你有没有加铜片上去。

网友:
这款机器不必加铜片,这ACER的风扇散热片非常的纯铜,象立交桥似的两根纵横交叉。

网友(2022-04-03):
你们加焊温度调多少,我每次都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