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N213W E9 笔记本主板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0-07-20):
本人自己开电脑店,以卖为主  对笔记本是个菜鸟 ,朋友的一个 方正N213W E9  笔记本 本来可以显示,可以进BOIS 只是进系统就自动关机 了  朋友送去修,说主板坏了 说主板全部短路 修不了 说要换个主板1000块,想问问各位师兄 目前怎么办呢?希望能得到些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进系统就自动关机”可能是某些元件短路了,一般不会主板全部短路,看附近有没有“芯片级主板维修部”,他们应该能搞定。

网友:
主板本身短路的可能极低,如果你遇到了,那你可以去买彩票啦

军兵 -4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是呀,不要枉下判断,还是送去专业一点的维修店修吧,能显示进系统说明问题就不大,应该是能修好的。

网友:
吓人呀换个板要1000块看来又是一些菜鸟所为,送到专业维修的公司应该能换好,就算换板也用不着1000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送到专业维修公司去检查一下  如果修不好的话 换板也不会要1000元的

网友:
你那旁边没有专业点的维修店的话,建议送到基地去修下,应该可以搞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