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检测卡的使用???

楼主(2010-07-20):
新买了个笔记本检测卡,但是用我的好的IBM Z61T测试,不跑马,显示一个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用过的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
这卡用lpc总线,才能跑码,你插在mini pci-e槽上面没有这总线,就不会跑,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
飞线吧,Z61T的MINIPCI-E槽上没有LPC总线。

网友:
飞吧
LFRE D3 D2 D1 D0,RST CLK 地线和3.3V就可以跑了
自己看图纸找到这些线,在和诊断卡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想买一张这个卡,楼主用了多少钱呢?

网友:
我买了一个,90块钱,感觉还行。

网友:
我也买过这种诊断卡,它也可以插在MINIPCI插槽里,但是也不跑马,不知是好是坏

网友:
每款机器所需要飞的线都不同吗   我也有个,但是没用过。说明书早不知放哪了!

网友:
那玩意, 因有些机子, PCIE设计不一样 很多机器都不支持, 得飞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如何飞线呢,请指教,我买了又一年了  都没用过,不会用。是不是每款机器需呀飞的线都不同呢,怎么知道板子需要飞什么线呢,需要飞到诊断卡的哪个针上呢。

网友:
是得飞线解决,有点麻烦,我买成50包邮,便宜,呵呵

网友:
建义换个示波器,,这东西, 没图纸, 没资料,  每台机器都不相同, 关于飞线的, 你买卡有说明书,,,看看就知了

网友:
现在很少用这东西了,太麻烦.
1代的  还好

网友:
飞线吧,Z61T的MINIPCI-E槽上没有LPC总线 这东西不好太麻烦了

网友:
我的诊断卡 和 LZ的一样 LZ多少钱买的~半年前买的一百多 现在都掉价到60左右了!悲剧!

网友:
我买的 180  一模一样的东西  感觉不错 就是飞线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