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和12V 不停的跳变 不知道那里问题

楼主(2010-07-20):
手上有一个坤派的显示器 保险 和热敏电阻烧了 换了后 5V 和12V 不停的跳变 不知道 那里问题 有遇到过的吗 电容我都换了 TL431也换了 光噢也换了 就管理芯片没换 不知道那里问题 请高手帮个忙 看看那里问题 谢谢了
芯片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接驱动板的话没事··一接12V..5V..3.3V马上就不停的跳变··

网友:
查震荡芯片的工作条件 ,看后继电路有没有短路或稳压管有没有穿 看看12V和5V的稳压管是否击穿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的问题,不稳定, 换个

网友:
像这种情况你还是改个电源板,不果好修。

网友:
先换个电源CI 试下吧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都是换了电源芯片和开关管就好了
他是元件不稳定引起的,所以很难测出来,有的时候是芯片问题,有的时候是开关管的问题,所以一般都是全换了

网友:
场管和电源IC,另外确定线圈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