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被雷击后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7-20):
今天上午遇到的液晶故障,被雷击了,不通电,更换了开关管,PWM芯片,光耦后,可以通电了,但是又出现一个故障,就是如果把灯管接上,就会出现一通电,马上就断电,电源指示灯马上就灭了,灯管用别的屏试过了,不是灯管的问题,换通用高压板也试过了,还是一样,不接灯管,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一直正常。空载的时候,各部分电压也是正常的,考虑电源板负载能力不够,不知道还有哪里问题,求助一下大家

网友:
300V电容,高压部分,还有看一下12V电容
整流后
电压输出正不正常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说一下。

网友:
可能是灯管有漏电,你一根一根的测试灯管是好的,但是一起工作就因为有漏电而引起保护关机

网友:
好像是电源部分有问题,带不动负载......还是查查电源吧

网友:
300V大电容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报机型,再报电源IC的型号。

楼主还是先找一片好的电源板测一下吧。

网友:
电源部分查下吧,我有次这种情况是坏了定时电阻和开关管s级的电阻。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待负载能力差引起的吧  楼主在检查一下IC旁边的小电阻有没有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