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关机后风扇还在转,怎一个怪字了得!

楼主(2010-07-20):
今天有个客户拿电脑来,问题是电脑关机后风扇还在转,我试了下,在系统下关机风扇还在转,接着把什么都换了才知道是主板的问题,后来查查查,终于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原来是那块主板BIOS里的ACPI(电源高级管理)没有打开,恢复原厂设置都是没有打开的,这个选项要打开来再装系统才可以关机正常的,如果是装了系统后再打开ACPI是没有效的,搞这个搞了好久,发来给同行提个醒了!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ACPI是作用于高级电源管理的,因为板上BIOS这个选项是关闭的,所以装了的系统是认定这个主板是没有高级电源管理的,这样问题就出现了,现象是关不了机,现在再打开ACPI的话还是关不了机,是因为系统已经认定你的主板是没有高级电源管理的,所以实现不了高级电源管理这个功能,这样只有重装系统,让系统认定主板是有高级电源管理的,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故障很经典。

网友:
可以直接在BIOS里设置吗,怎么设置

网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关机的时候应该会像WIN98一样,提示你现在可以安全地关闭计算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它什么都正常,就是关机后风扇一直在转,屏幕也是黑了的,客户说他半夜醒来发现电脑还是开着的,要拔电源才可以!
我点错了,这个应该是回复whisht2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说是BIOS里的电源没有打开吗,可以在不装系统的情况下,可以在BISO里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主板的BIOS,怎么不可以改!

网友:
在370那个年代,这是很典型的.但要表达清楚一点,系统点关机后,系统关闭了但主板并没有断电!!!!!

网友:
我没在意过      遇到boss问题都是回复    几乎也都能解决        楼主接的什么主板?

网友:
你在BIOS打开高级电源管理,再用一个电源管理模式修改软件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学习了,谢谢

网友:
呵呵,以前也遇到过,只不过弄了好久都没弄好,最后换主板了,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来实习下。

网友:
这种主板好老了,845后的主板 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是老板子了,370的,现在没有这种事情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ACPI没开 关机提示你可以安全地关机了  还要按关机按钮才能关掉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