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寻求TP-LINK402M路由器电路图。。

楼主(2010-07-21):
哪为仁兄有路由器的
电路图
。我手上有一个TPLINK402出问题了。。M1 M2 两个灯不亮。LAN(1,2,3,4指示灯长亮不闪烁),WAN指示灯也是长两不闪烁,我怀疑是路由器坏了。所以,想学着维修。。。
路由器

网友:
好像是cpu的问题,88e6218

网友(2010-09-24):
这个可能是固件问题,你可以找个编程器重写固件,

网友(2010-11-17):
dd-wrt网站上有串口刷新的接口

网友:
没啥修头,我家里雷击坏的交换机,路由器,猫一大堆,不是电源故障就不要费劲了。在板上拆点零件也许有点用。

网友(2011-02-04):
dd-wrt网站上有串口刷新的接口,怎么做啊?

网友:
有人知道吗?给个图啊!

网友:
我的R402通电1-4的灯闪下就灭,是什么原因?

网友:
CPU坏了吗?M1和M2灯不亮,按复位没反应。

网友:
刷固件能解决吗?在线能刷吗?

网友:
内存虚焊的关系!

网友:
卖个吧,不贵,

网友:
直接扔掉吧!维修的费用还贵过你的路由器!

网友:
现在的路由那么便宜,没有必要修了,直接换吧

网友(2014-11-02):
很可能是CPU短路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A:
还是换了吧,还修啥

网友:
修一下,能逼你钻研一下技术。

网友(2015-06-18):
谁知道tp-link网络滤波器与网线相连的三个电阻是多少?

网友(2016-05-07):
我也想学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