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OXCONN主板烧网卡芯片后

楼主(2010-07-21):
主板型号:A74MX-K(PPID: A74MX Series)
故障:烧网卡芯片,能点亮运行Windows不到10分钟断电停机,触摸CPU烫手,南北桥温度正常,客户自以为把芯片拆除就行了,去找修手机的把芯片吹下后点不亮。拿到我这里,查看了网卡芯片处,发现焊盘严重烧焦,周边的电阻、电容等还全齐,周边到电阻、电容等件的走线清楚,芯片下面的走线也清楚,就是穿过焊盘的走线分不清走向。插检测卡试机,CPU风扇转,显示代码D6,不报叫(取下内存试,只1声短叫),什么都不发热。
求助:请朋友们给份这块主板的图纸,或画个图教我接通被损的必要线路(不换网卡芯片了)。
先感谢朋友们的帮教。我学修电脑不到1年,还在初级基础学习,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跑不象线路。请朋友们帮我时,最好标详细是从什么件到什么件接通,我会“举一反三”地从实体线路上去领会跑线,从中获得一些知识。
再次谢谢朋友们!

补充:图纸在本网站找到了,但还是不能确定是哪些必要线路被损坏了。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报D6是内存不过,是这样吗?但我看主板布局,内存的供电和数据线路都不可能走到网卡位置。
再请朋友们帮助,可能是什么的走线穿过网卡芯片位置,或者是什么要经网卡芯片的某个针脚走向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刚开始能亮拆网卡后不能亮  先把网卡焊盘处理干净 不要让焊盘有连在一起的了  处理好后再打一下所有USB数据线与A14的值  没问题就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